[求助] usb枚举

楼主(2020-08-07):
麻烦问下大神们,usb在枚举的时候,如果多个设备都同时插入hub,这时每个设备默认地址均为0,usb如何识别每个设备并给每个设备分配地址?如果每个设备需要的电流不一样,有的设备需求100mA,有的需求500mA,host是如何通知hub给设备提供相应大小的电流的?

网友A:
port 口是有编号的。

如果每个设备需要的电流不一样,有的设备需求100mA,有的需求500mA,host是如何通知hub给设备提供相应大小的电流的?
你想多了,host不可能给device分配电流,他只是收集所有的要求的电流数,加在一起,如果超过了,就可能枚举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rt 口是有编号的。

如果每个设备需要的电流不一样,有的设备需求100mA,有的需求500mA,host是如何通知h ...

但是host进行地址分配都是以地址0发包的,并没有端口这一类地址,那他怎么知道是给哪个port下的设备分配地址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rt 口是有编号的。

如果每个设备需要的电流不一样,有的设备需求100mA,有的需求500mA,host是如何通知h ...

那host或者hub枚举之前给设备供电100mA,然后host读设备的描述符,发现设备实际需要500mA,这个时候如果不是host通知切换的话?那怎么让hub的Vbus从100mA切换至500mA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host进行地址分配都是以地址0发包的,并没有端口这一类地址,那他怎么知道是给哪个port下的设备分配 ...

host会一个一个枚举,不会一起枚举,。

https://blog.csdn.net/MyArrow/article/details/8270029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host或者hub枚举之前给设备供电100mA,然后host读设备的描述符,发现设备实际需要500mA,这个时候如果 ...

你还是没有看懂我说的,host只是会看总的电流。

一个hub上所有的端口的vbus都是连通。比如一个自供电的hub,接了一个5V 2A的电源,那么他就能给4个端口总共供2A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没有看懂我说的,host只是会看总的电流。

一个hub上所有的端口的vbus都是连通。比如一个自供电的h ...

老哥,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实际上Vbus供电电流是端口接的设备决定的,刚开始连接时,设备需求是100mA,然后host读取描述符后发现该设备实际需要500mA电流,然后host对设备进行特性设置后,设备现在需求就是500mA了,然后就自动从hub中分走500mA电流?还有hub枚举地址问题,你说的hub有端口编号是否是这个意思:当有多个设备同时插入hub后,host通过查询hub中的bitmap,发现多个port有设备插入,然后host发送复位过来,hub使能插入设备的最小编号的port,并且复位该端口,然后进行正常的地址分配,当这个port下的设备分配地址后,然后再使能次小的端口并复位,然后再分配地址。。。然后每个端口依次这样?不知道是否这样理解,还请老哥指导下

网友:
你可以这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