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查插指电容的疑问

楼主(2020-08-0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小弟最近在HFSS中设计了一个插指电容,电容上方放置一个介质块;想要研究一下介质块的介电常数对插指电容的电容值影响,但是发现两者的关系并不是完全线性的。但是看很多论文中的分析两者应成一个线性关系,请教一下大家这是为什么呢?

发现跟尺寸有一些关系,有的大小可以实现比较好的线性度,有的比较差,这是为什么呢?请教一下

网友A:
不懂hfss,但电力线不是封闭的,电场中还有空气,除非两个极板组成的空间中都是这个介质,不然电力线通过空气,会导致电容值和介电常数不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hfss,但电力线不是封闭的,电场中还有空气,除非两个极板组成的空间中都是这个介质,不然电力线通过空 ...

嗯嗯谢谢您! 我再思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