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urbo编解码用IP还是自己写啊?

楼主(2020-08-08):
最近要用这个,我看到VIVADO上面有这个turbo编解码的IP,但是需要purchase,所以想问一下大家做通信的时候,这个turbo是自己写还是直接用IP啊?LDPC呢,没有看见IP,只能自己写了吗。谢谢大家。

网友A:
VIVADO有LDPC的IP。

网友B:
自己写,买太贵了。。

网友C:
先要弄清楚你的目标是什么:验证整个系统的performance?还是真正做产品?
最终的形式:FPGA?ASIC?
项目时间:短期还是长期?
入手:   有经验的人是否够?

短期为了验证系统是否工作,性能,当然有IP就尽量用IP,可以节省大量时间,极快实现搭建整个platform。

长期最终是为了ASIC产品,有人手的话,当然尽可能自己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VADO有LDPC的IP。

又仔细找了一下,VIVADO确实有LDPC的IP。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要弄清楚你的目标是什么:验证整个系统的performance?还是真正做产品?
最终的形式:FPGA?ASIC?
项目 ...

感谢。
目标是做移动通信产品,最终是FPGA形态。
由于追求国产化,可能国产的FPGA芯片在IP支持上跟不上。
现在的初步想法是自己写verilog,实现turbo编解码。
性能追求是越高越好,但是不是探索理论极限,初步目标是达到目前成熟的普通的工程水准即可。
准备一个人编写verilog实现编码与解码。
个人水平中等,大神估计一下三个月时间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买太贵了。。

大侠能估计一下自己写的工作量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能估计一下自己写的工作量不?

全力做用不了3个月,没那么复杂,我业余时间做2各月完事。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至少现在有点谱了。

网友:
如需开发可以合作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