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仿真全差分放大器的环路增益出现问题

楼主(2020-08-08):
最近在用stb仿真全差分放大器的环路增益,按照斯坦福的课件上面的方法进行stb仿真,结果仍然有问题,所以想问问各位大神问题在哪?说明一下开环增益是没问题的。下面三幅图分别是斯坦福课件上的图,我自己搭的电路图和仿真结果图。

网友A:
全差分放大器的环路增益犯得着这么仿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差分放大器的环路增益犯得着这么仿真吗?

那应该如何仿真?新手第一次仿真不太懂,求解答。下面这幅图是我这次设计的全差动放大器的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应该如何仿真?新手第一次仿真不太懂,求解答。下面这幅图是我这次设计的全差动放大器的原理图。

这里面有两个对称的闭环,其中每个闭环的环路特性应该是一样的,其增益和相位变化是由反馈系数决定的(R1并联C3得到的阻抗除以负的C1容抗),这很容易推导的。

如果想仿真单独一个闭环的频率特性,就直接把stb的probe放在这个单独的闭环路径上就可以跑仿真了。你应该知道怎么断开这个闭环做仿真的。总体上这个结构是双端进双端出,所以对差分信号的放大增益就是单独一个闭环的增益乘以2. 没别的了。

如果你想单独考察其中的放大器的环路增益,那testbench可以搭得比这个更简单,跟运用这个放大器的时候所设置的反馈系数没关系了,根据对称性原理,直接考察其中一个闭环的特性,然后因为是全差分的结构,乘以2就是最后的对单独这个放大器本身开环增益的仿真结果。

网友:
回答了还要等审核才能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有两个对称的闭环,其中每个闭环的环路特性应该是一样的,其增益和相位变化是由反馈系数决定的( ...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放大器的输入端串联了电容,那这样的话直流时输入端相当于断开的,低频增益还是为0,这样的话增益随频率的变化一开始就是0,无论怎么仿真增益随频率的变化曲线依然是有问题的,一直弄不明白这个点,希望能得到您的解答。

网友A:
这个问题的描述有点概念不清。

输入端串联了电容会有什么问题?你的MOS管输入差分对的栅极难道不就是一个电容嘛?直流电压加在输入端仅仅是提供了直流偏置,建立支流工作点而已。在这个工作点基础上做小信号线性模型,进行交流信号的分析,所有的环路分析考虑的都是交流信号。低频增益应该是怎么样,你可以先把传输方程推导出来看一下就知道仿真出来什么样的结果是对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的描述有点概念不清。

输入端串联了电容会有什么问题?你的MOS管输入差分对的栅极难道不就是一个 ...

我现在的问题是在直流偏置的情况下,输入端串联电容之前差分对的输入端MOS管能够正常工作在饱和区,但是串联了电容之后,栅极的电压明显减小了很多,导致MOS管截止了,而且我认为串联了电容后栅极的电压与加在输入端上的电压就没关系了。所以串联了电容后的交流分析总是出现问题。一直不太懂这个点,希望能得到您的解答。

网友A:
从外围电路上看,输入端栅极上得到的电压和C1(C2)相对于栅极到地的寄生电容之比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外围电路上看,输入端栅极上得到的电压和C1(C2)相对于栅极到地的寄生电容之比有关。 ...

但是我改变C1(C2)的大小,栅极的电压不变,那这样的话要怎么才能仿真交流增益?

网友A:
那需要查一下是不是因为反馈环路不工作导致了直流工作点建立不起来,也就是输出反馈的点影响了输入端的直流而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需要查一下是不是因为反馈环路不工作导致了直流工作点建立不起来,也就是输出反馈的点影响了输入端的直流 ...

好的,十分感谢,我再检查看下

网友B:
全差分电路就不要用iprobe了,直接用diffprob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差分电路就不要用iprobe了,直接用diffprobe

这样的话我想请教一下diffprobe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下面这幅图是原理图。

网友C:
diffprobe直接串到运放输入端就好了吧, 这样还可以分别仿共模和差摸环路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ffprobe直接串到运放输入端就好了吧, 这样还可以分别仿共模和差摸环路增益 ...

你指的是这样吗?我仿真出来还是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这样吗?我仿真出来还是不对。

放大器的直流工作点对吗,你这个图上各个节点的直流电压能标注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的直流工作点对吗,你这个图上各个节点的直流电压能标注一下吗

不对了,我在输入端串联了电容之后就不对了,一直都不太明白这个点。希望能得到您的解答。下面两幅图分别是输入端串联电容之前和串联电容之后。串联电容之前都能够正常工作在饱和区,但是串联了电容之后,输入端的MOS管栅极电压太低了,导致其截止。所以一直都不太懂这个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对了,我在输入端串联了电容之后就不对了,一直都不太明白这个点。希望能得到您的解答。下面两幅图分别 ...

共模反馈接法不对,我已经和你说过了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page=2#pid10278928
不过这个先不管,你的  那张图,是用哪个testbench跑的,是你17楼那个testbench吗?我想看在17楼的那个testbench下面跑出来的dc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模反馈接法不对,我已经和你说过了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2786&page=2# ...

对的,就是17楼那个testben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模反馈接法不对,我已经和你说过了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2786&page=2# ...

这个是就是17楼的testbench跑出来的dc电压,好像要审核,发的慢一些。

网友D:
emmm,仿环路增益,难道不是在环路内部加ac吗?

你的diffstbprobe加的位置没错,仿真的时候直接仿stb,不要仿ac,这样probe diffstbprobe就是环路的增益和相位。

如果按照你的testbench在输入再加一个ac,电路中就多了一个ac源,这仿出来的结果就不对了吧?

不知道对不对啊,只是我仿环路增益的时候,ac不是像你这样加的,个人愚见。

网友:
电源电压1.8V为什么输入共模不是在0.9V呢?
就算一定要把输入共模放在1.1V,那么输出共模也要在1.1V才对。
两级运放用一级共模反馈调节能力不够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对了,我在输入端串联了电容之后就不对了,一直都不太明白这个点。希望能得到您的解答。下面两幅图分别 ...

从你这个图来看,串电容之前你的差分对的输入电压DC由两个激励源提供,电路的闭环反馈没有给到反馈DC点。特别是对比图的结果看,很显然电容将激励的DC电压“隔”掉了,你从这个点考虑下

网友E:
仔细看了看你图中的器件尺寸,我觉得你是一个新手,你需要搞清楚这个电路的原理,另外你没串电容的testbench又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你这个图来看,串电容之前你的差分对的输入电压DC由两个激励源提供,电路的闭环反馈没有给到反馈DC点。 ...

对的,我也考虑了这个问题,只是还没想到要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了看你图中的器件尺寸,我觉得你是一个新手,你需要搞清楚这个电路的原理,另外你没串电容的testbenc ...

下面这幅图是没串电容的testbench,我想的是串联了电容之后这种放大器应该就没有DC增益了,所以也一直在想应该怎么样仿真loop gain。

网友F(2021-02-25):
diffstbprobe工作原理就是两个balun加两个iprobe,分别可以测CM和DM。课件上的结构在cadence可以直接用diffstbprobe代替。
和cmdmpeobe区别是:In IC615, diffstbprobe is available which handles unbalanced differential circuits better than the cmdmprobe.

网友G(2022-08-13):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的描述有点概念不清。

输入端串联了电容会有什么问题?你的MOS管输入差分对的栅极难道不就是一个 ...

我想问一下,关于差分放大器,我用stb仿环路增益仿出来的差模环路增益和运放的开环增益始终是相等的(反馈电阻比例改变也是这样),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diffstbprobe工作原理就是两个balun加两个iprobe,分别可以测CM和DM。课件上的结构在cadence可以直接用diff ...

你好。我想问一下,差分环路增益仿真,红圈的这几个电阻该怎么取值呢。

网友(2024-10-10):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用电容反馈,也是输入直流偏置会比我给的要低100mv左右,对直流工作点影响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一下,关于差分放大器,我用stb仿环路增益仿出来的差模环路增益和运放的开环增益始终是相等的(反 ...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这样吗?我仿真出来还是不对。

仿真stb不需要再加额外的ac,你现在解决当时的疑惑了吗

网友(2024-11-20):
引用 网友D:
emmm,仿环路增益,难道不是在环路内部加ac吗?

你的diffstbprobe加的位置没错,仿真的时候直接仿stb,不 ...

您好,我想问一些问题

我现在设计了一个全差分运放+连续时间的共模反馈,现在仿真的开环增益62dB,带宽288Mhz,但是我现在关于共模反馈部分有点模糊。
1. 我如何仿真闭环增益,以及共模增益(最好有testbench图片)

2. 为什么网上搜到的方式,有些加cmdm器件,有些加diff器件,有些用电阻接成闭环,有些用电容,它们分别都是为了仿真什么(闭环增益?还是共模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