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自学skill

楼主(2020-08-08):
想自学一下skill,论坛里面资料大多数都是比较零散,有没有更加系统的资料,最高中文的,有没有一些内部培训资料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2024-01-15):
系统的学习下C语言,然后直接去看skill的工具文档就好了

网友:
先了解 Lisp 的 s 表达式,然后直接看英语的help的user manual - Cadence SKILL Language User Guide。skill的资料别看中文的,一堆问题

网友:
可以不用S表达式,但不能不知道。C语言的写法实际上就是语法糖罢了

网友:
楼主几年过去了  学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