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ERROR

楼主(2020-08-08):
ERROR:  Source could not be read
有谁知道吗?怎么解决呢?

网友:
就是CDL网表没读到,没法比较CDL和Layout。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原因可能很多,如果确定网表没有用错,多数是线路的库和topcell没有填对,你可以是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原因可能很多,如果确定网表没有用错,多数是线路的库和topcell没有填对,你可以是确认一下! ...

仔细检查过 都是对的

网友:
出现这个问题多半是因为你的电路原理图没有check and save,你可以试一下在电路图上方工具栏的check选择hierarchy然后三个选项都选第一个

网友:
可以检查下网表电源地的定义有没有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