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中如何实现将polygon向单个方向SIZE

楼主(2020-08-08):
如题,如何将一个不规则的多边形,如一个上下对拼的"凹"字形,向单个方向扩展/压缩?

现在的思路是希望获取单侧边,比如所有右侧边,然后获取相应坐标并修改,但是找不到相应函数。SKILL函数中有 dbLayerSize() 函数,但实现的是各向同时操作,不适合该情况。大家对这个方案有没有什么解决思路,或者有其它的方法推荐?

多谢~

PS:附上例图

网友A:
这应该很容易吧,
1)取所有坐标点横坐标的最小值
2)取所有坐标点横坐标的最大值
3)最小值和最大值之和除以2,得到中间的横坐标值
4)所有坐标点中横坐标大于中间值的,加上一个固定数值,Don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很容易吧,
1)取所有坐标点横坐标的最小值
2)取所有坐标点横坐标的最大值

多谢回答,但是我希望取得的是 单侧 的边,不是中心点一侧的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答,但是我希望取得的是 单侧 的边,不是中心点一侧的边~

要想对上述画出来的四条边进行操作,你可以分两步做,

第一步,将上述算法中的中间值变为35%,那么左边的两条边可以取到进行操作,
第二部,将上述算法中的中间值变为75%,那么右边的两条边可以取到进行操作

网友A:
而且取中间指的简单操作可以进一步扩展为对某一个范围内的值进行操作,比如从大于25%到小于45%的值,这样可以进行更复杂的边选择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取中间指的简单操作可以进一步扩展为对某一个范围内的值进行操作,比如从大于25%到小于45%的值,这样可 ...

我有了新的思路,比较复杂,但是感觉适用性更强。
1)在原来位置复制一个新的polygon,名称为shape2,
2)将shape2向左移动0.001um(grid格点大小),
3)  将原层次shape1和移动后的层次shape2进行操作,使用函数 shp3=dbLayerAndNot(cv layer shape1 shape2),
4)  shp3为一个rect的list,且每个rect均和shape1的“右侧”边贴合,因此,获取每一个rect的右侧边即为原shape1的“右侧”边。

楼主:
(1)在原来位置复制一个新的polygon,名称为shape2;(2)将shape2向左移动0.001um(grid格点大小);(3) 将原层次shape1和移动后的层次shape2进行操作,使用函数 shp3=dbLayerAndNot(cv layer shape1 shape2), (4) shp3为一个rect的list,且每个rect均和shape1的“右侧”边贴合,因此,获取每一个rect的右侧边即为原shape1的“右侧”边。

网友(2021-03-03):
引用 楼主:
我有了新的思路,比较复杂,但是感觉适用性更强。
1)在原来位置复制一个新的polygon,名称为shape2,
2) ...

厉害,这思路可以。

网友:
我觉得都复杂啊,
把polygon转为rectangle, 然后再 change 对应的rectangle的box值

楼主(2025-07-17):
引用 楼主:
(1)在原来位置复制一个新的polygon,名称为shape2;(2)将shape2向左移动0.001um(grid格点大小);(3 ...

发现了一个新函数,可以在不同方向的edge进行不同值的缩放,因此也会变得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