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中如何实现将polygon向单个方向SIZE

楼主(2020-08-08):
如题,如何将一个不规则的多边形,如一个上下对拼的"凹"字形,向单个方向扩展/压缩?

现在的思路是希望获取单侧边,比如所有右侧边,然后获取相应坐标并修改,但是找不到相应函数。SKILL函数中有 dbLayerSize() 函数,但实现的是各向同时操作,不适合该情况。大家对这个方案有没有什么解决思路,或者有其它的方法推荐?

多谢~

PS:附图

网友:
在另一个帖子上已经回答啦。

楼主:
(1)在原来位置复制一个新的polygon,名称为shape2;
(2)将shape2向左移动0.001um(grid格点大小);
(3) 将原层次shape1和移动后的层次shape2进行操作,使用函数 shp3=dbLayerAndNot(cv layer shape1 shape2);(4) shp3为一个rect的list,且每个rect均和shape1的“右侧”边贴合,因此,获取每一个rect的右侧边即为原shape1的“右侧”边。
(5)获取“右侧”边的坐标集合 shp_pts_re
(6)获取原shape1坐标集合 shp_pts = shape1~>points
(7)利用foreach函数对shp_pts每个坐标点进行判断,如果属于shp_pts_re,则进行改变,并产生新的坐标集合shp_pts_n
(8)shape1~>points = shp_pts_n

网友(2025-01-06):
请问这个 skill 与 leHiSize()  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