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感的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20-08-09):
求助各位大神,如下图所示的电感参数中的频率指的是什么?我想要一个工作在28GHz的电感,可是显示最高频率是20GHz,如果改成28G,那电感的值就显示负了,所以想问问大家怎么做才能拥有一个可以工作在28GHz下的电感。谢谢!

网友:
用ADS Momentum做EM仿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