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后的网表和DC后的网表进行形式验证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0-08-09):
ICC后的网表是带VDD和VSS的,而综合后的网表是没有电源地的,这样的话我用Formality进行形式验证的话,第四步Match的时候,发现有170个点没有对上,  ,看了一下,都是电源地没有对上,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需要进行什么设置吗,还是不用管啊?

楼主:
感觉这个问题挺常见吧,毕竟PR之后多了电源地,奈何本人是新手,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写个不带PG的.v

楼主:
哦哦,谢谢您,就是pr之后生成一个不带pg的.v吗?
还有个问题,我的数字库里的verilog module文件只有一个不带pg的文件,那后仿的时候也用那个不带pg的.v文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谢谢您,就是pr之后生成一个不带pg的.v吗?
还有个问题,我的数字库里的verilog module文件只有一个 ...

对, example 如下。 后仿不带pg

  #no pg, no physical only cells, and no supply statements
  write_verilog -exclude {scalar_wire_declarations leaf_module_declarations end_cap_cells well_tap_cells filler_cells pad_spacer_cells physical_only_cells cover_cells pg_netlist supply_statements} -hierarchy all $OUTPUTS_DIR/${DESIGN_NAME}.v

  #with pg, no physical_only cells, no diodes, and no supply statements
  write_verilog -exclude {scalar_wire_declarations leaf_module_declarations end_cap_cells well_tap_cells filler_cells pad_spacer_cells physical_only_cells cover_cells diode_cells supply_statements} -hierarchy all $OUTPUTS_DIR/${DESIGN_NAME}.pg.v

  #with pg, and with physical only cells
  write_verilog -exclude {scalar_wire_declarations leaf_module_declarations empty_modules} -hierarchy all $OUTPUTS_DIR/${DESIGN_NAME}.phy.v

楼主:
好的,多谢多谢

网友A(2021-05-24):
楼主您好!~ 请问icc后的网表和dc后的网表做形式验证的教程您有吗?可以麻烦分享一下嘛?

我没有找到教程,只有看到rtl和dc的教程,头疼哇!

或者您可以描述下有什么差别吗?我不知道应该读入哪些文件!
或者您的脚本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学习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请问icc后的网表和dc后的网表做形式验证的教程您有吗?可以麻烦分享一下嘛?

我没有找到教程 ...

rtl和dc后的验证是读vcerilog网表和dc后的网表
dc后的和icc后的验证是读dc的网表和icc的网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rtl和dc后的验证是读vcerilog网表和dc后的网表
dc后的和icc后的验证是读dc的网表和icc的网表

谢谢楼主~感谢您的回复!!请问db文件和svf文件呢? 我看我库里有很多db文件,不知道是不是要全读入?以及set _top -auto 他会找不到,我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操作有问题,可以看看楼主的脚本吗?我想根据脚本看看自己是哪里没做到 T T

网友A:
楼主您好,如果有空的话麻烦看看,请问您是用icc写的不带pg的verilog文件吗? 我用了五楼的方法不对呀!
分享了我写的脚本,verify也成功了。但是担心verilog没写全,所以想问问您生成不带pg的verilog的脚本是什么样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如果有空的话麻烦看看,请问您是用icc写的不带pg的verilog文件吗? 我用了五楼的方法不对呀!
...

icc的网表和dc的网表应该就不需要svf文件了,db文件需要读一下,应该读一次就行了
跟dc验证的话,如果dc网表里没有电源地,就不需要带电源地
主要我也是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icc的网表和dc的网表应该就不需要svf文件了,db文件需要读一下,应该读一次就行了
跟dc验证的话,如果dc ...

谢谢,这几天没上论坛。已经解决啦~

网友(点评):
可否分享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B(2021-09-24):
你好,请问一下icc怎么导出svf文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icc怎么导出svf文件呀

svf文件是DC导出来的吧

网友C(2022-08-16):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但是我使用的ICC2网表是无PG的网表,但是当FM里面加入UPF之后,也报了很多电源地的错误,
我看了一下这是由于ICC2 吐出的网表把DC的网表里的很多INV的例化名称修改了,逻辑没错,但是对比的时候电源信息对不上,导致错误。
我又实验不加入UPF,能过
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2024-10-09):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但是我使用的ICC2网表是无PG的网表,但是当FM里面加入UPF之后,也报了很多电源地的错 ...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