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逻辑综合时为设计中特定module指定库中的某些cell

楼主(2020-08-09):
大家好,我目前的情况是:我的设计中包含同步器,需要特殊处理,目标是将这些同步器module在逻辑综合时映射成库里的SDFSYNC*单元,请问在DC中要怎么操作呢?新人求助,请各位大佬帮忙解答~~~~

网友:
也想问同样的问题

网友A:
set_target_library_subset好像可以指定submodule的,最简单的就是综合后,脚本替换成SDFSYNC cell喽。

网友B:
直接用SDFSYNC这个cell实例化你的同步module,综合的时候,这个module设置dont_touch,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SDFSYNC这个cell实例化你的同步module,综合的时候,这个module设置dont_touch,行不行? ...

感谢您的回复,因为我的rtl代码比较复杂,所以直接在rtl阶段直接例化会比较麻烦,想要在综合时通过一些策略来做映射,但是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target_library_subset好像可以指定submodule的,最简单的就是综合后,脚本替换成SDFSYNC cell喽。
...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通过查阅set_target_library_subset的详细description,发现可以满足我的需求,感谢前辈指教!这里将description附上

网友C(2021-12-20):
请问 想要达到同样的效果在genus里是哪个命令啊?

楼主(2022-02-24):
引用 网友C:
请问 想要达到同样的效果在genus里是哪个命令啊?

这个不知道哦,没用过gen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