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损积分器可以作为低通滤波器使用吗?

楼主(2020-08-09):
各位大佬,请问下,无损滤波器可以作为低通滤波器使用吗?如果输入信号里有直流分量,那积分器不就饱和了吗?

无损积分器如下图,

其在电路中的位置如下图,

环路里有低通滤波器,那低通滤波器带来的相位问题怎么解决呢?

求大佬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第一个放大器前后是斩波开关

网友A:
看着蛮眼熟的电路,恰巧研究过一段时间零温漂运放。这三本书一定有你需要的答案《Dynamic Offset Compensated CMOS Amplifiers》,《Capacitively Coupled Chopper Amplifiers》,《Precision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s And Read-Out Integrated Circuits》

网友B:
有反馈环路积分器不会饱和,先把斩波电路去掉,帮助你简化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反馈环路积分器不会饱和,先把斩波电路去掉,帮助你简化分析

哦哦,加了外部电阻反馈,可以简化为积分器上是电容和电阻并联的,就是有损滤波器了。茅塞顿开!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蛮眼熟的电路,恰巧研究过一段时间零温漂运放。这三本书一定有你需要的答案《Dynamic Offset Compensat ...

Dynamic Offset Compensated CMOS Amplifiers这本书我看了一遍,huijsing在这本书里对各种动态失调消除技术都有介绍,很好的一本书。后面两本我还没看过,我去读读看。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反馈环路积分器不会饱和,先把斩波电路去掉,帮助你简化分析

emmmm,我前面以为可以直接将反馈电阻等效为与积分电容并联。后来我加入反馈电阻算传输函数,还是一个无损积分器。是我有理解错吗?您能说的再详细点吗?

楼主:
我还想问下,环路内的低通滤波器产生的相移该怎么补偿,低通滤波器的极点应该是固定的把,那用米勒补偿的思路还有效吗?

网友C:
从s域看理想积分器(1/s)和低通滤波器(1/1+s)只在分母差了一个常数项1.所以在dc积分器有个极点,不稳定,到中高频区以后低通滤波器可以近似为积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s域看理想积分器(1/s)和低通滤波器(1/1+s)只在分母差了一个常数项1.所以在dc积分器有个极点,不稳定 ...

你好!我明白你的意思。1/s是无损积分器,1/(s+w0)是有损积分器,也是一阶低通滤波器。如果用1/s的无损积分器做低通滤波器,那信号中有直流分量的话会导致滤波器输出饱和,输出电压在最高电压或最低电压,此时滤波器就无法正常工作了吧?我上面的图是斩波放大器里的滤波器,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可以用无损积分器做低通滤波器,难道不会输出饱和吗?

楼主:
这个低通滤波器是斩波放大器里的,补一下完整的图。有大佬做过吗?求指点!我就对这个无损积分器做滤波器不太明白。

楼主:
低通滤波器也会带来相位的延迟,那么环路内滤波器怎么对相位进行补偿呢?针对环路内滤波器我看了PLL的环路滤波器,二类锁相环的环路滤波器特意加了在原点的极点,这样等效加了一个无损积分器,这样不会导致输出饱和吗,滤波器的输出不就被拉到最低或最高吗,滤波器这样还能正常工作吗?另外我看到PLL的环路滤波器是通过加左半平面零点来补偿相位裕度的,一个零点最多补偿90度,如果环路内还级联了放大器,那么这种相位补偿可以和米勒补偿结合吗?

楼主:
滤波器一般都是开环使用吗?我在想闭环使用滤波器就要考虑相位裕度的问题,那单位增益带宽内不久只能有一个极点了吗?那在单位增益带宽内只有一个极点的低通滤波器和一个做过频率补偿的运放的在单位频率带宽内的波特图不就是一样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