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这个差分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20-08-09):
想用半边电路法分析图中差分电路的频率特性,但是不太清楚电容Cs在半边电路中应该等效为多少?

网友A:
高通滤波

网友A:
高频通过CS,上面两个管子等效普通的差分对管。
低频断开CS,上面俩管子等效共基极电路,下面是俩恒流源,所以输出没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高通滤波

确切的说应该是微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切的说应该是微分电路

感谢,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通过CS,上面两个管子等效普通的差分对管。
低频断开CS,上面俩管子等效共基极电路,下面是俩恒流源 ...

不管高低频上面两个输入管不是cs结构吗?高频时候电容cs导通下面两个管子相当于并联到一起,作为尾电流源。低频时候电容断开,分成左右两路,整体结构变成差分双端输入输出的结构?新手小白,以上是我的想法,可以请教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