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增益提升下OTA共模反馈问题

楼主(2020-08-09):
第一次接触增益提升型OTA   ,辅助运放用连续时间型共模反馈,主运放用开关电容型共模反馈
为什么辅助运放加入之后,主运放输出共模比开关震荡的还快?
求大神指点。万分感谢!

输出共模需稳定到1.65V

输出共模需稳定到1.65V

网友(2024-06-06):
解决了吗,增益提升用理想共模反馈增益正常,用开关电容共模反馈增益下降很多,只有70多dB,用连续共模反馈就需要很大的电阻才行,这该怎么解决增益下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