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规格书中运放线性输出电流和静态工作电流是如何仿真的?

楼主(2020-08-10):
静态工作电流应该如何理解?
如果线性输出电流的含义是指运放能够输出给线性负载的电流是22mA,那第二级运放的尺寸应该要做的比较大才行吧?那输出级所消耗的电流应该很大,这个静态电流应该也不会小呀?

楼主:
顶一下,不知道怎么理解和仿真。求指点

网友A:
输出大电流也不一定要大偏置吧, 说不定人家是push-pull AB的输出结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大电流也不一定要大偏置吧, 说不定人家是push-pull AB的输出结构呢

哦哦,也倒是,class AB不工作耗电小。那这个静态工作电流一般是指如何连接的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大电流也不一定要大偏置吧, 说不定人家是push-pull AB的输出结构呢

最大电流是指PVT下的最大电流和最小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也倒是,class AB不工作耗电小。那这个静态工作电流一般是指如何连接的仿真?
...

正常连接,设DC,save operatingpoints,开datasheet上要求的PVT工艺角,仿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