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恒定功率负载模型在Cadence中如何实现

楼主(2020-08-10):
本人现在在做一款电源IC的系统级仿真验证,该芯片的负载是一个恒定功率的负载,仿真系统的功能需要在Cadence Spectre中进行,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这种恒定功率的负载该用哪种电路模型实现呢?感谢指教!

网友A:
我觉得恒定功率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压控电阻表示?
P=V^2/R
==>
R=V^2/P
===============================
压控电阻可以用veriloga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恒定功率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压控电阻表示?
P=V^2/R
==>

昨天在ahdlLib库里找到一个power_sink器件,是一个恒定功率的器件,单独接个电压源激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放在电路里仿真报错;后来又按照您说的自己写了一个VerilogA的压控电阻模型,目前是可以实现了,非常感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