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port_timing违规问题

楼主(2020-08-10):
各位大佬,我是刚入数字IC后端的小白,ICC布线后通过report_timing发现时序违规,可我在综合后的网表里查找U1435单元时(划线处),没有找到OAI21D1这个器件,有哪位大佬可以解答一下原因吗?

楼主:
另外再补充一点就是网表中有OAI21D1这个器件,但对应的不是U1435

网友:
如果你pr时使用了simplify netlist,是有可能优化器件的,器件类型也可能发生改变

网友:
你是不是找错了啊,这个是pt报告吗?如果是ICC的,直接去搜,不会找不到的!

网友A:
信息不全,DC网表是CK path, 不会找不到,最多是可能OAI21D1 和OAI21D2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不全,DC网表是CK path, 不会找不到,最多是可能OAI21D1 和OAI21D2的区别

对,就是U1435在DC网表中所对应的标准单元不是OAI21D1,而是OAI21D2,请问大佬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是U1435在DC网表中所对应的标准单元不是OAI21D1,而是OAI21D2,请问大佬这是什么原因呢?
...

APR 工具优化 size_cell 了,正常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