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

楼主(2020-08-10):
请问各位DX,怎么在AMS仿真时,调用由verilog编写的数字电路部分的testbench来进行仿真呢?
非常感谢。

网友:
要把verilog部分做成cell和symbol,然后就可以模块化直接调用

网友:
Cadence 中AMS仿真是由模拟数据库作为入口的,所以如果要想包含数字部分的话,不管是DUT还是Testbench,都需要为数字这部分创建一个模拟数据库的Symbol就可以。由Config view开始可以找到数字这部分的verilog代码,读入ncvlog, 或者新版的xmvlog.

网友:
要在代码里面出引脚然后create成symbol,然后就调用,在config里面把他选为Veri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