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新手,想请教一下大家怎么根据这个版图画出电路图,谢谢大家!

楼主(2020-08-10):
(图片)

网友:
这是个简单数字模块 但估计是PDK或者PR出来的 直观很难看 用提图软件得了 用相应的P N mos device应该很快

网友:
了解版图器件就可以提取出来,这个数字触发器只有p n mos管。

网友:
用calibre抽layout spice, 然后导入。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