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bit粘连

楼主(2020-08-10):
有三个关于验证的问题,希望帮忙解答下:

1. 什么是bit粘连,什么是地址粘连。为什么验证时发送555或aaa就可以验证出是否有粘连?
2. 在uvm环境复用下级环境时,复用各个agent中refmodel是由哪些需要注意的?

3. rtl中case。。。default。。。语句中,通过分析覆盖率,发现根本无法覆盖到default分支,那么此时应该怎么办?

网友:
1. Design 设计时由于错误,将bit m和 bit n的值都等于一个寄存器bit值,就是bit粘连。地址粘连是2个地址都赋予了相同的内容。
3. code coverage exclude

楼主:
谢谢,
我还有一个问题,寄存器读写测试时,对每个寄存器都写,写完之后再全读一下;还要对单个寄存器进行写读,然后再下一个寄存器写读。。。;这两个操作有什么不同么?

网友A:
为了判断不同寄存器所在地址域段的译码逻辑是否有问题,也可以判断对同一域段的寄存器一写一读之间的时序是否没问题。有些设计时序错了,可能写OK了,结果读的时序错了。连写连读可能没有问题,但读写跳变就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判断不同寄存器所在地址域段的译码逻辑是否有问题,也可以判断对同一域段的寄存器一写一读之间的时序是 ...

一写一读可以判断出这个寄存器读写逻辑是否有问题,这个我明白了。谢谢了。
那么全写全读是为了什么呢?能举个具体点的例子么?

网友:
不仅仅是读写逻辑单独看哦,是读写连起来看对不对。全写全读,我理解就是看看地址连续性、写和写之间、读和读之间的时序。

网友(2022-06-01):
1. 什么是bit粘连,什么是地址粘连。为什么验证时发送555或aaa就可以验证出是否有粘连?
实际上,作为一个老员工,最近我就在思考bit粘连完备性的问题,我可以很明确回答你,发送5555,aaaa并不能解决bit粘连问题。现在已经过了两年了,你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回复我一下,互相探讨

网友:
bit粘连会不会有多种情况,左右粘连、上下粘连,叠肩粘连,这些可能在芯片测试中会出现;

网友:
形式验证可以验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