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coverage test status问题

楼主(2020-08-10):
有人知道使用urg产生coverage report里面test status是怎么判断pass、 fail、 warn、 assert还是unknown的吗?我的状态都是unknown,不知道怎么判断成pass

网友A:
一般是通过LOG里面的关键字来的,你看看是不是你的用例都没有正常结束?或者看看你的LOG里面有没有PASS/FAIL等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通过LOG里面的关键字来的,你看看是不是你的用例都没有正常结束?或者看看你的LOG里面有没有PASS/FAI ...

我的用例都是用$finish结束的,log里面也有打印pass

网友(2021-04-12):
楼主找到答案了吗,我也研究了很久没研究出来,log里打关键字的方法我也试过了

网友(2021-12-05):
去s家的帮助下面搜一下 cm_post你就知道怎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