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二次多项式的硬件电路实现(带小数点)

楼主(2020-08-10):
想用Verilog写一个电路,实现二次多项式的计算,带小数点的,精度也还不确定,大家有什么思路吗?
需要什么算法吗以及有什么结构吗?
项目需要,本人数字方向新手,可能问的问题有点简单,不要见怪。。。
或者哪位大哥有什么推荐的资料也行,也不知道去哪找资料。
可以用浮点数来实现吗?目前只是自己瞎写,写了个定点表示的,感觉面积太大,功耗也有点大。
再次感谢!!!

楼主:
tsmc18的做出来面积有38000um2,小数点到16位的,整数部分算上正负有八位,请问这个面积怎么样啊

网友A:
这个你要做成alu还是dsp,核心部件都很简单的,网上也有现成的ip,主要难点是控制模块以及对输入输出的处理。
如果对速率没啥要求那就速率换面积吧,模块复用来降低面积。可以采用lut表综合成大面积一拍出结果,也可以用很小的逻辑运算单元多次迭代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做成alu还是dsp,核心部件都很简单的,网上也有现成的ip,主要难点是控制模块以及对输入输出的处理 ...

是一个系数确定的多项式,输入只有一个X,这个现成的IP可以去哪个网站搜啊,用什么关键字。

网友(2020-09-23):
主要看数据的位宽和精度,对面积的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