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ingAMP是不是做不了太高的速度

楼主(2020-08-10):
前两级又要保证高带宽,又要保证大增益,感觉不太现实啊,求助,顺便问一下28nm下ringAMP最快能做到多少时间建立呢,谢谢

楼主:
这是B.Hershberg 19年的论文,28nm下做的,500ps内就放大完毕了,我看震荡频率都有20G了,我在同工艺下怎么都搭不出来同等速度啊,请问一下ringAMP的设计有什么讲究么,新手求问,thx

网友A:
把所有的ringamp有名的文章都看一遍,包括一开始的那篇J,还有后面的几个改进型号。我自己做的40nm下700ps就放大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的ringamp有名的文章都看一遍,包括一开始的那篇J,还有后面的几个改进型号。我自己做的40nm下700ps ...

请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结构的ringamp呢,还有第一级和第二级是否是用的最小尺寸,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结构的ringamp呢,还有第一级和第二级是否是用的最小尺寸,谢谢
...

结构是19年ISSCC的结构,第一级第二级都是用的最小尺寸的管子。如果你想用ringamp同时做高带宽和高增益,那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