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51转61后,原来的电路仿真出错

楼主(2020-08-10):
使用51搭建的电路,仿真正常,然后,在新装了一个61的pdk之后,原来51的电路在61上面仿真的时候,一直报错,显示直流工作点太大(一些支路的电流显示有1GA),问问各位这是啥问题。

网友:
51转到61后也要相应的把电路从cdb格式转到oa格式 virtuoso本身就可以实现转换
在CDS.log界面tools--conversion toolbox

网友A:
眼见为实,diff一下两个版本下分别产生的input.scs网表文件就知道差别在哪里了。

网友:
diff netlist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见为实,diff一下两个版本下分别产生的input.scs网表文件就知道差别在哪里了。 ...

好办法

网友B:
请问解决了吗 我也是 把管子都调回最初尺寸能跑仿真 但瞬态非常慢  另外如何diff netlist?

楼主(2020-10-12):
引用 网友B:
请问解决了吗 我也是 把管子都调回最初尺寸能跑仿真 但瞬态非常慢  另外如何diff netlist? ...

解决了,diff是指你用这条指令,对两个文件逐行对比,不同的地方会在Linux的terminal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