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等效噪声的问题:为什么输出噪声功率谱与输入噪声功率谱相除不等于增益的平方

楼主(2020-08-10):
等效噪声的问题:为什么输出噪声功率谱与输入噪声功率谱相除不等于增益的平方

网友A:
输入噪声是信号源端的噪声,输出噪声是信号源端噪声乘以放大倍数+放大器的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噪声是信号源端的噪声,输出噪声是信号源端噪声乘以放大倍数+放大器的噪声。 ...

哦,你是仿真结果吗?那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你的增益指的是直流增益吗,那当然不对 了,要vnout(f)=vnin(f)*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