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ance仿真中的warning需要留意吗?

楼主(2020-08-10):
请问仿真文件中这种大于耐压的warning需要警惕吗,流片出来影响大不大?

网友A:
warning一般不用管,有问题的话会有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rning一般不用管,有问题的话会有error

流片也没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流片也没事吗?

要看警告里面有没有超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警告里面有没有超压的。

是超过了的,目前没有解决方案,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网友C:
这个warning比较危险,都超了这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warning比较危险,都超了这么多了

谢谢,在想办法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流片也没事吗?

为什么你这个已经超过耐压了却没有报错,理论来讲已经不收敛了,我只遇到过超mv级的,你电路是振荡器吗?看一下是不是跟仿真精度和收敛算法有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这个已经超过耐压了却没有报错,理论来讲已经不收敛了,我只遇到过超mv级的,你电路是振荡器吗? ...

收不收敛看模型的,这种耐压问题超这么多肯定是要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不收敛看模型的,这种耐压问题超这么多肯定是要管的。

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超过了的,目前没有解决方案,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是你的电路真的超压了还是仿真软件的问题,找不到收敛点?如果是仿真软件的问题可以在仿真设置中提高精度,如果是电路的问题那只能改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这个已经超过耐压了却没有报错,理论来讲已经不收敛了,我只遇到过超mv级的,你电路是振荡器吗? ...

是驱动电路,电源电压和输入范围很大,所以很容易超过耐压

网友:
你这仿真结果还有意义吗?如果流片出来测试真是超过耐压那么多的话,芯片就挂了,连功能都没有了哈

网友:
要看model是否准确
要看仿真精度是否足够
要看产品使用环境
要看对工艺的了解程度
。。。
以前做民品应该对工艺足够了解,一般都忽略了,现在军品,基本每一个waring都要仔细判断

网友E(2021-04-21):
你这个是瞬态仿真的结果还是dc的结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瞬态仿真的结果还是dc的结果呢?

瞬态

网友E:
瞬态超这么多,应该还是需要管的吧。。请问您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瞬态超这么多,应该还是需要管的吧。。请问您解决了吗?

用level shift降压了

网友:
error是仿真无法进行,无论电路是不是有问题,软件跑不了了。
warning是软件还能跑,但超压这么多就要关注。
一般都需要soa仿真,这些也不会躲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