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啥AXI总线AW地址总是全0??

楼主(2020-08-10):
小弟最近遇到个奇怪的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我使用PC的PCIE插槽连接FPGA中例化的IP PCIE,此IP作为AXI master口挂在NOC上,去访问slave DDR.
但我在PCIE至NOC间的AXI总线上抓到的波形显示 WDATA正确,但AWADDR总是全0,可我在PC端访问的是一个非0地址

这是PCIE IP内部生成的信号,debug都不能。。。
AXI总线只有AWADDR为全0错误,其他信号包括DATA都正确啊,问题会出在哪啊?

网友:
拿去做RTL sim。

推荐两个数字设计课程(有销量,保证质量)
数字IC/FPGA前段深度入门课继续在线:好不好,看疗效。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4207  (1/2节免费,2期累计卖出过100单)

https://ke.qq.com/course/2900266  (on-chip-bus精讲。从DDR R/W的active/precharge, bank interleave;cache的write through/write back/RW allocate讲到APB/AHB/AXI, Bus Arbitor, Bus Interconnector(NOC);再到含bus系统的效率分析;efficiency与latency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