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用bang-bang PD 的CDR电路计中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0-08-11):
300资产
想请教如下几个问题Q1:在无输入抖动的理想情况下,bang-bangPD的增益是0吗 ?个人理解是对于任意一个输入相位差,其输出均为恒定值,所以增益为0,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Q2:bang-bang PD的频率捕获范围为什么很小?BBPD的频率捕获范围与哪些参数有关?
Q3:在考虑输入抖动的情况下,比如对输入数据抖动采用高斯分布近似,应该可以得到一个等效的KPD,大概是后面这个式子:
     问题是:对于确定高斯分布的σ,在输入相位差不同的情况下,增益都可以用这个式子表示吗(即KPD不变)?
                 整个CDR的传递函数能不能像PLL一样,写成  H(s)=1/(σ*√2pi)*Icp*R*KVCO?(以下面的结构框图为例)

Q4:下面这幅图是我计划做的一个基于PLL架构的全速率CDR结构框图
问题是:有几个前辈指出这个LPF中的C2不应该加,说会引起jitter peaking。不是很清楚这个C2会产生什么影响,我加C2是出于滤波考虑(参照PLL)。

实验室没做过CDR方向,没有领路人 全靠自学,个人理解能力有限,希望能有前辈批评指正!感激不尽!!!
新人资产不多,300信元聊表心意!还希望有前辈能耐心解答!

网友:
尝试回答一下:

1. 在无输入抖动的理想情况下,bang-bangPD的增益是0吗 ?
当BBPD的输入没有抖动时,其传递函数相当于sign函数,它是不可导的,也就不好谈增益是多少了。

2. bang-bang PD的频率捕获范围为什么很小?BBPD的频率捕获范围与哪些参数有关?
BBPD只能鉴相,不能鉴频,可以类比成PLL中的XOR鉴相器。频率捕获范围与环路带宽正相关。

3. 对于确定高斯分布的σ,在输入相位差不同的情况下,增益都可以用这个式子表示吗(即KPD不变)?
实际上KPD在不同的phase error时是不同的,你可以根据原理描出一条“PD平均输出”-“输入稳定相位误差”的曲线,对其求导就是BBPD的增益,这是一条类似高斯分布的曲线,在计算环路时取一个范围的平均值。

4. LPF中的C2不应该加,说会引起jitter peaking。
对于CDR来说,Jtol(jitter tolerance)是一项很重要的参数。如果相位裕度过小,CDR环路增益会出现peaking,相当于在这个频点放大了输入的jitter,导致这个频点的Jtol严重恶化。C1/C2决定了零极点的位置关系,在CDR中希望C1/C2越大越好,因此不会刻意放C2。

我的理解还不深,如果答错请海涵。

网友A:
帮顶一下,可以给一下PPT的出处么?

网友B:
是因为二阶环路滤波导致稳定性下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一下,可以给一下PPT的出处么?

你好,BBPD建模来自这篇PPT

PPT_ISSCC2011_DPLL-Based Clock and Data Recovery.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二阶环路滤波导致稳定性下降了吗

个人感觉只要二阶LPF中的并联电容取值合适,不会对稳定性有很大的影响。之前的前辈说出于jitter peaking考虑,这里不能加这个并联电容。可惜自己水平有限 没能理解原因。

楼主:
一半的身家赌在这个帖子上了,希望多些讨论,谢谢

楼主:
顶一下,别让这300信元打了水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BBPD建模来自这篇PPT

多谢,继续顶

楼主:
有没有做CDR方向的大佬帮帮忙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尝试回答一下:

1. 在无输入抖动的理想情况下,bang-bangPD的增益是0吗 ?

你好!首先非常感谢你的解答,受益匪浅!关于第3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KPD在不同的phase error时是不同的,你可以根据原理描出一条“PD平均输出”-“输入稳定相位误差”的曲线,对其求导就是BBPD的增益,这是一条类似高斯分布的曲线,在计算环路时取一个范围的平均值。”
我想请问下,在bang-bang CDR进行环路建模的时候,因为不同相差情况下KPD不同,该怎么选取KPD的值来计算环路带宽?是选取近似0相位差时候的线性区增益代替KPD吗?
还有一个问题是    有什么方法或者软件,可以将高斯分布的jitter添加到输入中进行建模分析?
感激不尽!祝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尝试回答一下:

1. 在无输入抖动的理想情况下,bang-bangPD的增益是0吗 ?

你好,下图是我仿真的一个BBPD输入输出曲线,横轴是输入相位差,纵轴为输出均值电压(输入无jitter,后仿结果,只考虑器件寄生):
可否把0.4-0.6UI处的斜率当作KPD,以此KPD来计算环路带宽?  环路带宽能不能写成 KPD*Icp*R*Kvco?
还望百忙中能给与我些指导,感激不尽!
祝好~

楼主:
欢迎更多大佬给些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首先非常感谢你的解答,受益匪浅!关于第3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KPD在不同的phase error时是不同 ...

用一个范围的平均值就可以。

Cadence的analogLib中的vprbs可以加RJ,也可以自己写个VerilogA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范围的平均值就可以。

Cadence的analogLib中的vprbs可以加RJ,也可以自己写个VerilogA模块。

受益匪浅,感激不尽!!!

网友(2020-12-09):
很好的资料

网友(2021-07-07):
赞,找了很久

网友D(2021-11-30):
引用 楼主:
个人感觉只要二阶LPF中的并联电容取值合适,不会对稳定性有很大的影响。之前的前辈说出于jitter peaking ...

你好,请问现在你有理解到增加并联电容为什么会增加jitter peaking吗?最近在学习CDR,对于这个问题也很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现在你有理解到增加并联电容为什么会增加jitter peaking吗?最近在学习CDR,对于这个问题也很 ...

已转方向,自己摸索没人带,到头来学了个稀里糊涂

网友(2022-10-09):
引用 楼主:
你好,下图是我仿真的一个BBPD输入输出曲线,横轴是输入相位差,纵轴为输出均值电压(输入无jitter,后仿 ...

你好,请问你这个图是怎么仿真出来的呢

网友(2023-02-01):
引用 楼主:
你好,下图是我仿真的一个BBPD输入输出曲线,横轴是输入相位差,纵轴为输出均值电压(输入无jitter,后仿 ...

请问这个输出幅度怎么做出来得?

网友(2023-11-06):
引用 楼主:
你好,BBPD建模来自这篇PPT

n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