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版图提参后仿性能远不如前仿,怎么优化呢?

楼主(2020-08-11):
各位大佬,我第一次版图提参进行后仿,发现功能大体能实现,但是性能差很多,求助优化模拟电路版图的方法经验!

网友A:
优化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化电路。

您的意思是电路元件、结构决定了后仿的一大部分,然后画版图的水平对于后仿性能其实影响比较小?

网友:
我个人的看法:有些时候可以通过优化电路,将电路的约束提高点,这样给版图留出一些产生寄生的空间,还有就是让电路设计去查每个节点的性能,这样能够发现具体是哪根线的寄生电容大或者是电阻大,然后就能根据结果去修改版图了

网友B:
具体点。。。RC跑了?模拟的线宽最好不要放1u(当然看工艺)以下。。。然后ptap,guard ring 记得加。。。
看pex跑完后的rev看哪个线路电阻和电容变的多,想办法增减面积或者改图案。。。
另外么,就是2015.2我之前的在论坛找的一个license跑起来就巨大差异。。。最后还2019的解决了。。。
把设计打散,这样容易看出哪个部分带来的哪方面性能变化多,比如说,你发现了输出匹配带来的S22变化大那就调整输出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点。。。RC跑了?模拟的线宽最好不要放1u(当然看工艺)以下。。。然后ptap,guard ring 记得加。。。
...

谢谢大佬,但是我没有用PEX提参。SMIC55工艺,跑完LVS后用Quantus提参、后仿的,这个可以看部分线路的寄生电容或电阻吗?

网友:
问你们领导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但是我没有用PEX提参。SMIC55工艺,跑完LVS后用Quantus提参、后仿的,这个可以看部分线路的寄 ...

神奇的操作。。。

网友(2024-06-24):
没听懂怎么提的参数哎……但是前后仿的差距大肯定版图和各种前仿没看到的效应占了一大部分,比如匹配、边缘的一些效应……还有版图走线和线宽啥的。看书提升画版图技巧和可靠性,这东西教起来估计会非常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