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昨晚笔试题遇到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20-08-11):
题目是这样的(多选):
以下哪些信号的翻转会引起功耗:
A控制信号
B数据信号
C复位信号
我想了一下这个C选项,感觉应该也算是控制信号的范畴。。。就选了ABC 不知道对不对 烦请大佬解惑 多谢!

网友:
感觉都会把

网友A:
很奇怪的题,有翻转都会有功耗呀。

网友B:
感觉题有歧义吧,题意应该是必然引起功耗,那么只能选B,如控制信号clk_en,复位信号rst有可能是关停模块,当然在关停状态下,数据信号的翻转也无效了,此题只能见仁见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的题,有翻转都会有功耗呀。

我也是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题有歧义吧,题意应该是必然引起功耗,那么只能选B,如控制信号clk_en,复位信号rst有可能是关停模块, ...

我回去翻了翻书 从cmos原理上来说 只要信号有翻转 就会引起电容的充放电 也就会引起功耗 这样想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