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libre启动问题

楼主(2020-08-11):
新进的项目,Virtuoso 中LAYOUT页面找不到Calibre,用命令也打不开,IC61里面也设置了Calibre.setup,问题到底出到了哪里???求大神指导呀??

网友A:
在.cdsinit文件里面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dsinit文件里面配置

LAYOUT新人,麻烦说具体点可以吗??感谢大神

网友:
在用户根目录下新建.cdsinit文件 ~/.cdsinit 内容如下: MGC_HOME为CALIBRE的路径(环境变量)
  if(getShellEnvVar("MGC_HOME") then
  load( strcat( getShellEnvVar("MGC_HOME") "/lib/calibre.skl" ))
  )

IC安装目录/dfII/sample/local/cdsinit 文件有英文的例子,但不需要全加,只需要加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