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压控电流源代替PWM+电感,求资料

楼主(2020-08-11):
DCDC中,电感可以看作是一个电流源。
如果把 PWM比较器+DRIVER+POWERMOSFET+L 整体可以看成是一个压控电流源VCCS,计算好跨导后,就可以在CADENCE中仿真AC。但我仿出来的结果不能跟全电路TRAN仿真结果对应,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请教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谢谢!

网友A:
瞬态必须也用AC输入信号,然后把noise关掉,如果输入用PRBS随机码之类的是对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瞬态必须也用AC输入信号,然后把noise关掉,如果输入用PRBS随机码之类的是对不上的 ...

感谢回复,我用VCCS代替之后,仿环路stb,PM/GM相当好。
但是用真实电路,仿tran,却不稳定,不知道是哪儿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