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中EM仿真,相同电路,一个用adaptive一个用linear 结果有差别

楼主(2020-08-11):
ADS中EM仿真,相同电路,一个用adaptive一个用linear 结果有细微差别,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因为mesh划分不同吗。
最后差别也不是特别离谱,仿的是电容,一个为16.834f,另一个为16.943f

网友:
你问layout区的朋友试试看

网友A:
adaptive只会仿真几个频率点 中间的值都是插值出来的。
linear就是具体设置的频率点 更精确。
adaptive初步看一下频率特性没问题,仿真很快。 linear更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aptive只会仿真几个频率点 中间的值都是插值出来的。
linear就是具体设置的频率点 更精确。
adaptive初步 ...

但是adaptive仿真的那几个频点是准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