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做LVDS时,应该如何仿真来判断IO是否满足速度要求呢?

楼主(2020-08-11):
请问在做LVDS时,应该如何仿真来判断IO是否满足速度要求呢?而且为什么芯片中即便是使能和控制类的信号,IO也使用模拟IO来做呢?

网友A:
PAD无非是一些电路器件(模拟PAD经常就是一些反偏的二极管)和寄生电容、电感,代入testbench仿真一下就知道了。数字信号并非不能用模拟PAD,只是数字PAD一般可配置性更高,里面会包括电平转换\使能\上电复位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无非是一些电路器件(模拟PAD经常就是一些反偏的二极管)和寄生电容、电感,代入testbench仿真一下就知 ...

那么请问,IO PAD具体怎么做testbench呢,因为发现IO的schematic中只有一个pad的pin,如果这个pin接输入,那么从哪里看输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