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生成symbol 时的报错

楼主(2020-08-11):
请问,原理图生成symbol时报这样的错误是什么意思?

网友A:
Symbol 或PIN命名格式错误或者schematic有没有check&sa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mbol 或PIN命名格式错误或者schematic有没有check&save,

我check&save之后,就出现了上边那个图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check&save之后,就出现了上边那个图的错误

关掉重开这个schematic,看看是否可以edit,如果还是不可以就把你的存储路径下该schematic的lock文件删除,然后检查他能否edit,如果可以重新check&save。更简单的方法是重新建一个schematic把电路复制过来,然后checksave好再create symb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掉重开这个schematic,看看是否可以edit,如果还是不可以就把你的存储路径下该schematic的lock文件删除 ...

好的好的。学长说让我重启一下,重启能解决很多问题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学长说让我重启一下,重启能解决很多问题谢谢你

还有一个可能是软件bug默认你在其他work space开了这个schematic。大部分问题都可以靠重启和保存解决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