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极和衬底之间耐高压的工艺。

楼主(2020-08-11):
有没有大佬知道哪个工艺栅极和衬底之间耐高压,要大于18V。目前用的smic的BCD工艺中的ldmos只能耐压5v,也无法用结构解决。

网友:
很多的,一般0.5um及以上尺寸的工艺都能满足这种要求。例如上华,新唐,矩晶,旺宏,华虹,方正,汉磊等等都有这种工艺的,就是不知道你要多大的尺寸的工艺,如果尺寸比较小可能选择比较少!

网友A:
有HV工艺,耐18V没问题

网友:
他们有单独的18V高压平台,不是BCD平台,你可以去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HV工艺,耐18V没问题

主要是栅极和衬底只能耐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栅极和衬底只能耐5V

你还是没有理解,他说的HV工艺,栅极就是可以耐高压的,很多以前的的工艺制程都能满足栅极耐高压!你竟然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没有理解,他说的HV工艺,栅极就是可以耐高压的,很多以前的的工艺制程都能满足栅极耐高压!你竟然 ...

新手,第一次做项目-  不过目前用的smic18的BCD工艺库的确所有管子只能耐5v

网友:
BCD 都薄 oxide , 要找 DMOS工艺
Vanguard 0.35 3.3 /18v
  0.5um  5/40v
好像有的还有 24v
UMC  也有 +/-18v等高压  要去问.
不过 高压 mos , vth L也比较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第一次做项目-  不过目前用的smic18的BCD工艺库的确所有管子只能耐5v
...

BCD就是增加了一个DMOS,DMOS不需要栅极加高压,和IO用同样的栅氧厚度。 而我们常说的HV工艺,就是栅上能加高压的

网友(2022-09-02):
1.  pure hv process

  or eHV lcd driver

thick oxide

2.  BCD process

a. vg=5v ldmos    +   vg=18v  ldmos

some process support LDMOS with dual gate

网友(2024-10-23):
楼主找到工艺了嘛

网友(2025-03-12):
请问问题解决了么?如果不换工艺的话有电路结构可以实现么?使得耐压值5V也可以用,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但是不让换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