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nerator是否可综合?

楼主(2020-08-11):
请问各位大佬,verilog中如果在前端设计使用generator(如generator-for)进行模块调用,DC是否可综合,以及ICC是否可通过?本人由于同一模块调用太多,所以想找一个简单的方法,不知genenrator是否可用?

网友:
generate 本身世可以综合的(只要你在里面不要写些不可综合的代码)。另外可以给每个generate block一个名字,这样综合,后端都好找到这些逻辑。

推荐两个好课:
数字IC/FPGA前段深度入门课继续在线:好不好,看疗效。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4207  (1/2节免费,2期累计卖出过100单)

https://ke.qq.com/course/2900266  (On-Chip-Bus精讲;从DDR R/W的active/precharge, bank interleave;cache的write through/write back/RW allocate讲到APB/AHB/AXI, Bus Arbitor, Bus Interconnector(NOC);再到含bus系统的效率分析;efficiency与latency的平衡)

网友:
可以综合的

网友:
generate本身是可以综合的,前提是内部code是可综合的。

网友:
可以综合,根据不同条件,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块进行综合,对模块功能复用很有帮助

网友(2024-08-29):
在asic设计里推荐采用generat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