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开发板外接NAND Flash

楼主(2020-08-11):
小白求问,最近在学习FPGA,想对FPGA开发板外接一个镁光的NAND Flash芯片,进行读写操作,但不知道具体怎么接,开发板用的是XLINX ARTIX-7的AX7035,NAND Flash外接是不是要弄专门的小模块接上去啊,恳求哪位大佬能指点一下

楼主:
小白求问

网友A:
对速率没啥要求的话买个stm32配套的flash外接扩展板,然后杜邦线引到fpga的GPIO上去就可以了,我们当时调试emmc也是这么做的。当然你们的硬件工程师能做到一块板子上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速率没啥要求的话买个stm32配套的flash外接扩展板,然后杜邦线引到fpga的GPIO上去就可以了,我们当时调试 ...

我之前看了一个是FSMC接口的nand flash拓展模块,可以接到FPGA的开发板上用吗  用杜邦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看了一个是FSMC接口的nand flash拓展模块,可以接到FPGA的开发板上用吗  用杜邦线 ...

直接上板测试不就知道了,跑个10来MHz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大不了再降频。如果对速率有要求还是做到同一块板子上或者采用高速接口的connecto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板测试不就知道了,跑个10来MHz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大不了再降频。如果对速率有要求还是做到同一块 ...

好的,谢谢啦

网友:
是并行口还是spi接口 spi的nand直接飞上就行了,并行口的就去做快板子吧。话说nand要进行坏块管理没有外接sdram或者sram应该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