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振规格书上面的最大等效谐振电阻的含义

楼主(2020-08-11):
Dear all:

本人正在学习晶体振荡器的设计,在看datasheet的时候发现晶振谐振电阻有standard value和max value,例如8M陶振standard是7.5 Ohm,max是40 Ohm。
这个偏差是由于什么造成的?是制造工艺偏差还是其他原因,在设计的时候应该如何考虑?

楼主:
求大神解答

网友:
你应该是在设计晶体振荡器的驱动电路吧,谐振电阻的偏差是由于晶体谐振器制造是产生的偏差,比如切割的角度,电极的大小等造成的。

网友:
这个误差是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实际上你在设计晶振电路的时候,电路和谐振电容构成一个负的电阻,和这个正的电阻相等的时候,构成振荡平衡。因此电路的负阻要稍微比这个电阻大一点,然后让他自己进入平衡状态。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在用反相器作为驱动,但如果这个值是制造工艺引起大偏差那也太大了吧,那么设计大时候我用最大的电阻值来设计gm对吗?还有就是反相器的输出电阻需要特别考虑吗,如果太小会对晶振有影响吗?

网友:
一般要求设计负阻在最大电阻5倍以上。

楼主:
再问得深入一点,反相器的rout在很大的gm下面变得不可忽略,既然gm取值会影响rout,那么rout又会反过来影响gm,那么一开始的rout怎么确定?另外外部限流电阻rext
的值远大于等效谐振电阻esr,如果将这个值考虑进去gm的计算,那么一开始用esr计算的gm值不就没有作用了吗,加入rext之后的gm会远大于原来用esr计算的gm吧?

楼主:
先再次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