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DO,电流轻载时,这样得波特图,相位图,稳定吗?

楼主(2020-08-11):
请问LDO,电流轻载时,这样得波特图,相位图,稳定吗?

网友A:
这个波形好奇怪,看起来像有对复零点,

网友B:
增益曲线有peaking,增益裕度不行,估计不稳定
这种建议还是多跑几个Tran看看,不同的阶跃响应

网友C:
你这个看起来像是indirect Miller补偿造成的。发一下补偿电路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益曲线有peaking,增益裕度不行,估计不稳定
这种建议还是多跑几个Tran看看,不同的阶跃响应 ...

增益裕度有14 ,刚刚仿真了瞬态,如果仿真时间比较长,那么最后会震荡,如果仿真时间短一点,就没有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看起来像是indirect Miller补偿造成的。发一下补偿电路来看看。

确实是直接补偿的,有什么好办法吗 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波形好奇怪,看起来像有对复零点,

复零点 该如何处理呢?求一个方向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直接补偿的,有什么好办法吗 求助

你这个尝试修改对管cascode管子尺寸试试。 indirect miller补偿会有这种在带宽附近peaking,同时造成gain margin严重不足的情况。 另外仿真时候建议加上bonding 电感,
应该会更恶化振荡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