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热插拔引发latch-up

楼主(2020-08-12):
亲们 最近做项目遇到热插拔失效,看起来是诱发了latchup 三个输入 电源 信号 地 热插拔的时候地最先脱离
有没有哪位大侠遇到类似情况 怎么定位latchup位置的呢? 直接去层到sub?

网友:
揭盖,做emmi

楼主:
EMMI和正常芯片对比不明显 电流只增加了1mA左右 正常电流1mA

网友A:
已经照过emmi了?没有明显的电流泄露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照过emmi了?没有明显的电流泄露点?

是大片的亮点 和正常的对比 不明显

网友:
怎么确定是latch-up而不是其他漏电呢?

网友(2020-10-14):
一般插拔引起的LU,可以用快上电去复现。
然后再去热点分析。

网友:
热插拔失效 ?   IO_pinor power pin ??
有找到确定 PIN ?
EMMI 不明显  看能否故意让 latchup烧掉  看烧在哪边.
以前碰过bias路 latchUp , 电路需电压转电流 V=> I ,  因要低温飘 , ,
HR+ N+, Res N+type .. P_well , 虽然有 pickup,   会出问题, emmi有照到 ,
后换其它 typeRes 就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