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紧急求助:关于瞬态仿真spectre的问题

楼主(2020-08-12):
紧急求助:::瞬态仿真时突然停止,报以下错误?请问怎么解决??有人知道的话帮忙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瞬态仿真时出错,突然停了

瞬态仿真时出错,突然停了

楼主:
不要沉下去,希望有人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不收敛,改改条件看看?

网友B:
不收敛, 电路,激励,收敛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收敛,改改条件看看?

什么条件??原本都是搭建的宏模型,本来没有问题的,可是我把其中一部分换成了实际电路,就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收敛, 电路,激励,收敛参数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条件??原本都是搭建的宏模型,本来没有问题的,可是我把其中一部分换成了实际电路,就成这样了
...

精度提高

楼主:
怎么把精度提高设置哪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把精度提高设置哪里吗?

可能是仿真器的原因,在瞬态仿真设置里把maxstep设置小一点

网友:
这种不收敛,改改仿真步长,改改初始条件等等,只能尝试。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是把gmin改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