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多周期路径set_multicycle_path的用法

楼主(2020-08-12):
对于一些组合逻辑来说(如加法器、乘法器)可能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完不成,而我们在写代码时也留了足够的周期来完成运算,那么我们就需要告诉DC对于这些组合逻辑的传输是允许多个时钟周期的,如set_multicycle_path –setup 6 –from {A_reg
  • B_reg
  • }–to C_reg
  • ;#即从寄存器A_regC_reg,或从B_regC_reg,允许用6倍的周期(默认是一个周期)。但是这样做会改变hold time的检查(hold的检查延后了5个周期),所以必须调整hold time的检查,即set_multicycle_path –hold 5 –from {A_reg
  • B_reg
  • }–to C_reg
  • ; #即相比setup的检查hold的检查要向前移动5时钟周期,保证DCA_reg触发后的第一个周期检查hold

    我想问一下各位大佬,这个寄存器A_reg或B_reg、C_reg是在verilog里直接定义的寄存器还是DC后网表里的产生的寄存器,如果是网表里的,那我该怎么在网表里去查找这段路径进行约束?还有如果在DC里进行了多周期路径的约束,那么在icc时是否还需要再次进行约束?

网友:
    DC与ICC时序优化一个迭代过程,需要反复多次。

网友:
    RTL和Netlist的SDC 有时候需要用wildcard去表示,也可以通过一些hier的pin去找寻到。如何找到netlist REG其实就是一个使用tcl command的事情,没有具体case无法给出具体答案。

    DC/ICC 的SDC是要单独下的,DC的multicycle 和ICC 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