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知道fanout的含义

楼主(2020-08-12):
fanout是扇出的含义吗??有没有大佬有详细的解答的

网友A:
我的理解输出可连多少cells。当然输出是有扇出能力的,max fanout 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输出可连多少cells。当然输出是有扇出能力的,max fanout 指定。

使用max fanout制定, 需要参考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max fanout制定, 需要参考什么

这个属于DRC的。
如果受驱动的一个cell的输入引脚的fanout_load=2,驱动者cell的max_fanout=4的情况下,只能连2个受驱动cell。

网友B:
就是一个有包方便面的人后面有多少跟屁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有包方便面的人后面有多少跟屁虫

通俗且形象

楼主:
Fanout:输出驱动门所连接负载门的个数

网友:
管脚闪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