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8 启动卡死 有大神能帮忙解决一下吗

楼主(2020-08-12):
我启动618,输入命令后窗口弹出后卡死,log如下 有知道是什么问题的吗?

\# Program start time:     UTC 2020.08.12 14:39:28.980
\# Local time: CST (UTC+08:00) 2020.08.12 22:39:28.980
\o Program:                @(#)$CDS: virtuoso version 6.1.8-64b 10/01/2018 20:02 (ip-172-18-22-57) $
\o Hierarchy:                /home/cad/layout/ic618/IC618/tools.lnx86/dfII/
\o Sub version:                sub-version  IC6.1.8-64b.83  (64-bit addresses)
\# Command line:        /home/cad/layout/ic618/IC618/tools/dfII/bin/64bit/virtuoso
\# Host name (type):        ep107 (x86_64)
\# Operating system:        Linux 3.10.0-957.el7.x86_64 #1 SMP Thu Nov 8 23:39:32 UTC 2018
\# Linux /etc/issue:        \S
\# Linux /etc/issue:        Kernel \r on an \m
\# X display name (WxH):        localhost:11.0 (1674x992)
\# Available geometry:                        TL(0:25) BR(1673:966)
\# X server:                        The X.Org Foundation
\# Depth of Visual (Root):        24 (24)
\# Number of Planes Used:        24
\# X version:                11.0 (vendor release 70000000)
\# X resource pool:        base 0x3c00000, mask 0x1fffff (2097151), shift 0
\#                         current id 0x0, current max 0x1ffffa (2097146)
\# Max data seg size:             unlimited
\# Max process size:             unlimited
\# Initial sbrk value:                498 MB
\# Available memory:            255,740 MB
\# System memory:            261,364 MB
\# Maximum memory size:            261,128 MB
\# Max mem available:            256,003 MB
\# Initial memory used:                263 MB
\#        process size:              1,466 MB
\# Thread usage limits (effective/default):        maxthreads 4096/4096 maxload 64.00/64.00
\# Qt version:                5.9.1
\# Window Manager:        gnome (metacity)
\# User Name:                user
\o Working Directory:        ep107:/home/user
\# Process Id:                39777
\o
\o COPYRIGHT (C) 1992-2018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o           (C) 1992-2018  UNIX SYSTEMS Laboratories INC.,
\o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o
\o This Cadence Design Systems program and online documentation are
\o proprietary/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may be disclosed/used only
\o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o
\o           RESTRICTED RIGHTS NOTICE (SHORT FORM)
\o Use/reproduction/disclosure is subject to restriction
\o set forth at FAR 1252.227-19 or its equivalent.
\o Qt Debug Message: QFactoryLoader:FactoryLoader() checking directory path "/home/cad/layout/ic618/IC618/tools.lnx86/Qt/v5/64bit/plugins/accessible" ...
\o Qt Debug Message: QFactoryLoader:FactoryLoader() checking directory path "/home/cad/layout/ic618/IC618/tools.lnx86/dfII/bin/64bit/accessible" ...
\w Qt Warning: QXcbConnection: XCB error: 173 (Unknown), sequence: 172, resource id: 87, major code: 150 (Unknown), minor code: 20
\w *WARNING* envSetVal: value for integer variable 'matlabExprReevalSearchUpdateLevel'
\w         is below minimum range value 1.
\w *WARNING* envSetVal: value for integer variable 'maxR2PercentOMP'
\w         is below minimum range value 80.
\w *WARNING* envSetVal: value for integer variable 'matlabExprReevalSearchUpdateLevel'
\w         is below minimum range value 1.
\# Memory report: using         446 MB, process size 1,658 MB at UTC 2020.08.12 14:39:35.829
\w *WARNING* envSetVal: value for integer variable 'maxR2PercentOMP'
\w         is below minimum range value 80.
\# Available memory:        255,679 MB at UTC 2020.08.12 14:39:39.281

楼主:
运行到这里就不动了

楼主:
我看正常下面改运行这些了
\# Available memory:        249,581 MB at UTC 2020.08.11 16:49:01.335
\# Memory report: Maximum memory size now 250,076 MB at UTC 2020.08.11 16:49:01.336
\# Thread usage report: 67 active threads, active load 1.00 at UTC 2020.08.11 16:49:01.336
\o Loading geView.cxt
\o Loading menuBuilder.cxt
\o Loading schView.cxt
\o Loading selectSv.cxt
\o Loading wireEdit.cxt
\o Loading pte2.cxt
\o Loading xlUI.cxt
\o Loading auCore.cxt
\o Loading vhdl.cxt
\o Loading seismic.cxt
\o Loading ci.cxt
\o Loading layers.cxt

网友A:
加参数 -nograph看看,先排除是图形界面问题

网友B:
OA库有问题,在环境变量里添加unset OA_HOME然后用iscap重新configure一下。启动时断网

网友C:
virtuoso -debug3264 看看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C:
virtuoso -debug3264 看看环境

你好,我运行出来是这个结果,下面的qt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但是在别的服务器上也有这个qt的问题,是可以继续运行的。
在这个服务器上可能要好几个小时才运行过去。
请问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home/user/virtuoso -debug3264
# CDS_AUTO_64BIT = ALL
#
# PATH = /home/cad/layout/ic618/IC618/bin:/home/cad/layout/ic618/IC618/tools/bin/64bit:/home/cad/layout/ic618/IC618/tools/bin:/home/cad/layout/ic618/IC618/oa_v22.60.007/bin:/home/cad/layout/AnsysEM181/AnsysEM18.1/Linux64/:/home/cad/analog/ads2016/tools/bin:/home/cad/analog/matlab/bin:/home/cad/rar/tools:/home/cad/p7zip_4.65/tools/bin:/home/cad/layout/calibre2015/aoi_cal_2015.2_36.27/bin:/home/cad/layout/ic618/IC618/tools/dfII/bin:/home/cad/layout/ic618/IC618/tools/plot/bin:/home/cad/layout/ic618/IC618/tools/dracula/bin:/home/cad/layout/ic618/IC618/tools/iccraft/bin:.:/bin:/usr/lib:/cad/bin:/usr/bin:/usr/ucb:/usr/etc:/usr/ccs/bin:/usr/sbin:/usr/openwin/bin:/usr/X11R6/bin:/usr/local/bin:/usr/kerberos/bin:/home/cad/analog/ius/ius09.20.007l1p1/tools/bin:/home/cad/layout/spectre18//SPECTRE181/bin:/home/cad/layout/spectre18//SPECTRE181/tools/bin:/home/cad/analog/hspice_vE-2010.12-SP2/tools/hspice/bin:/home/cad/analog/CUSTOM_WAVEVIEW_2016/platforms/amd64_re4/bin:/home/cad/analog/hsim_vE-2010.12-SP2/tools/hsimplus/bin:/home/cad/analog/xa_vE-2010.12-SP2/tools/amd64/exec:/home/cad/layout/starrc/tools/amd64_starrc/bin:/home/cad/analog/AMS/tools/bin:/home/cad/analog/asitic
#
# LD_LIBRARY_PATH = /home/cad/layout/ic618/IC618/oa_v22.60.007/lib/linux_rhel60_64/opt::/home/cad/layout/ic618/IC618/tools/dfII/lib/64bit:/home/cad/layout/ic618/IC618/tools/sev/lib/64bit:/home/cad/layout/ic618/IC618/tools/lib/64bit:/home/cad/layout/ic618/IC618/tools/lib:/home/cad/layout/ic618/IC618/tools/hdf5/lib/64bit::/home/cad/layout/ic618/IC618/tools/lz4/lib/64bit:/home/cad/analog/ius/ius09.20.007l1p1/tools.lnx86/lib/64bit:/home/cad/layout/ic618/IC618/tools/Qt/v5/64bit/lib:/lib64
#
# LOCAL_ASSUME_KERNEL = unset
#
# Launching: /home/cad/layout/ic618/IC618/tools/dfII/bin/64bit/virtuoso
#
*WARNING* file /home/user/CDS.log File is already locked by some other process.
Qt Warning: QXcbConnection: XCB error: 1 (BadRequest), sequence: 170, resource id: 87, major code: 150 (Unknown), minor code: 31
Qt Warning: failed to get the primary output of the scre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参数 -nograph看看,先排除是图形界面问题

你好,不太懂这样运行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我的好像还是不动。
/home/user/virtuoso  -nograph &
[1] 125314
/home/user/*WARNING* file /home/user/CDS.log File is already locked by some other process.
COPYRIGHT (C) 1992-2018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C) 1992-2018  UNIX SYSTEMS Laboratories INC.,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This Cadence Design Systems program and online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may be disclosed/u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RESTRICTED RIGHTS NOTICE (SHORT FORM)
Use/reproduction/disclosure is subject to restriction
set forth at FAR 1252.227-19 or its equivalent.
*WARNING* envSetVal: value for integer variable 'matlabExprReevalSearchUpdateLevel'
        is below minimum range value 1.
*WARNING* envSetVal: value for integer variable 'maxR2PercentOMP'
        is below minimum range value 80.
*WARNING* envSetVal: value for integer variable 'matlabExprReevalSearchUpdateLevel'
        is below minimum range value 1.
*WARNING* envSetVal: value for integer variable 'maxR2PercentOMP'
        is below minimum range value 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OA库有问题,在环境变量里添加unset OA_HOME然后用iscap重新configure一下。启动时断网 ...

你好,现在是在另一台服务器上可以启动,但是有qt的问题没有解决,
在这台服务器应该是启动特别慢,可能要几个小时。
请问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virtuoso -debug3264 看看环境

你好,我运行的结果是这样的,请问怎么看哪里有问题。
现在是在另一台服务器上可以启动,但是有qt的问题没有解决,
在这台服务器应该是启动特别慢,可能要几个小时。
请问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参数 -nograph看看,先排除是图形界面问题

你好,我运行的结果如下,但是我不会看问题。/home/user/virtuoso  -nograph &
[1] 125314
/home/user/*WARNING* file /home/user/CDS.log File is already locked by some other process.
COPYRIGHT (C) 1992-2018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C) 1992-2018  UNIX SYSTEMS Laboratories INC.,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This Cadence Design Systems program and online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may be disclosed/u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RESTRICTED RIGHTS NOTICE (SHORT FORM)
Use/reproduction/disclosure is subject to restriction
set forth at FAR 1252.227-19 or its equivalent.
*WARNING* envSetVal: value for integer variable 'matlabExprReevalSearchUpdateLevel'
        is below minimum range value 1.
*WARNING* envSetVal: value for integer variable 'maxR2PercentOMP'
        is below minimum range value 80.
*WARNING* envSetVal: value for integer variable 'matlabExprReevalSearchUpdateLevel'
        is below minimum range value 1.
*WARNING* envSetVal: value for integer variable 'maxR2PercentOMP'
        is below minimum range value 80.
现在是在另一台服务器上可以启动,但是有qt的问题没有解决,
在这台服务器应该是启动特别慢,可能要几个小时。
请问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参数 -nograph看看,先排除是图形界面问题

你好,我的运行结果如下,好像还是不行。
/home/user/virtuoso  -nograph &
[1] 125314
/home/user/*WARNING* file /home/user/CDS.log File is already locked by some other process.
COPYRIGHT (C) 1992-2018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C) 1992-2018  UNIX SYSTEMS Laboratories INC.,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This Cadence Design Systems program and online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may be disclosed/u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RESTRICTED RIGHTS NOTICE (SHORT FORM)
Use/reproduction/disclosure is subject to restriction
set forth at FAR 1252.227-19 or its equivalent.
*WARNING* envSetVal: value for integer variable 'matlabExprReevalSearchUpdateLevel'
        is below minimum range value 1.
*WARNING* envSetVal: value for integer variable 'maxR2PercentOMP'
        is below minimum range value 80.
*WARNING* envSetVal: value for integer variable 'matlabExprReevalSearchUpdateLevel'
        is below minimum range value 1.
*WARNING* envSetVal: value for integer variable 'maxR2PercentOMP'
        is below minimum range value 80.
现在是在另一台服务器上可以启动,但是有qt的问题没有解决,
在这台服务器应该是启动特别慢,可能要几个小时。
请问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参数 -nograph看看,先排除是图形界面问题

我觉得可能是我系统的环境问题,我现在弄了两个版本的618都是这样直接卡在那不动了,616就可以用。只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D:
用什么方式登陆服务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方式登陆服务器的?

vnc登的

网友(2020-09-14):
博主,你解决了,我也出现跟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E(2021-07-07):
遇到了同款问题,这个问题得根源还是LICENSE导致得,排查一下CDS_LIC_FILE和LM_LICENSE_FILE是否设置正确,能否获取feature。

网友(2022-08-23):
引用 网友E:
遇到了同款问题,这个问题得根源还是LICENSE导致得,排查一下CDS_LIC_FILE和LM_LICENSE_FILE是否设置正确, ...

感谢,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果然是license的问题,设置了多个license反而无法启动,最后只使用一个license成功启动。

网友(2025-08-05):
记录下按照5楼老哥的方法,装的是IC618_hotfix360,没断网启动5分钟,断网后秒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