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NC Viewer怎么扩展屏幕

楼主(2020-08-12):
求助版上大神,VNC Viewer连接linux,怎么扩展到两个屏幕啊?现在打开VNC后,波形代码什么的只能在一个屏幕上显示,无法拖动到另一个屏幕。
网上找了一个办法,把VNC的分辨率设为3940x1080(我是两个1920x1080的显示器),这样的话VNC终端会扩展到两个屏幕,但这种方法其实并不是真的屏幕扩展,而且无法一个看代码一个看word。
换成VNC后,没法使用屏幕扩展,真的好不习惯啊,急求解决方法。

网友:
开两个VNC

网友:
用tigervnc,full-screen mode enable full-screen mode over all monitors。
看是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A:
个人经验
使用MobaXterm,ssh登陆到远程服务器,其可利用本地的 Xserver显示显示服务器应用的GUI,用起来就像是使用本地软件一样,想往哪个moniter扔就挪到哪里

以上抛开安全和性能不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经验
使用MobaXterm,ssh登陆到远程服务器,其可利用本地的 Xserver显示显示服务器应用的GUI,用起来就 ...

谢谢,已经下载下来试用了,但是好像可以下载,这个确实有点不安全,不知道怎么禁掉下载功能

网友B:
用xmanager也可以的,不过个人感觉还是vnc靠谱,至少连接中断了其任务还保留在远端。如果是ssh方式一旦中断就所有重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下载下来试用了,但是好像可以下载,这个确实有点不安全,不知道怎么禁掉下载功能
...

看讨论,禁用scp是做不到了

https://serverfault.com/question ... allowing-ssh-access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讨论,禁用scp是做不到了

https://serverfault.com/questions/28858/is-it-possible-to-prevent-scp-w ...

这个安全性和用的工具无关,只要你开了ssh,就有这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安全性和用的工具无关,只要你开了ssh,就有这毛病

那这种登录个人服务器还可以,要是公司服务器肯定是不允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xmanager也可以的,不过个人感觉还是vnc靠谱,至少连接中断了其任务还保留在远端。如果是ssh方式一旦中断 ...

VNC怎么扩展屏幕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VNC怎么扩展屏幕使用?

VNC怎么扩展屏幕使用

=>
做不到 , 只能开 2 VNC 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VNC怎么扩展屏幕使用

=>  做不到 , 只能开 2 VNC 方式

可以打开两个VNC时,这俩窗口是复制的,操作一个VNC,另外一个也会跟着动

网友(2021-05-25):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1-10-27):
VNC分辨率哪里可以改呢?

网友:
咋开两个vnc,只能点开一个,能指点下吗,谢谢!

网友(2022-02-06):
嘿! 對於 vnc 來說,這是一個相當不典型的任務。 您可以嘗試安裝 Cendio ThinLinc,此應用程序解決了您指出的問題。 但是,該計劃是付費的。 免費版的會話數量有限 - 5 件。

网友(2022-11-1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求经验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