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ACDC最低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20-08-12):
现在调试一个ACDC快充方案,次级的协议IC支持最低电压3.3V。但是整机测试时候,最低调压只能达到3.6V。通过pps快充诱骗到3.3V,输出电压还是在3.6V,无法降到3.3V。请问各位前辈,这跟前级PWM芯片和变压器匝比有关系吗?需要调什么参数?

楼主:
请问TL431的负极(K极)是否有最低电压要求?cathode极能够拉到2.5V以下吗?cathode极拉到2.5V以下,还有吸电能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TL431的负极(K极)是否有最低电压要求?cathode极能够拉到2.5V以下吗?cathode极拉到2.5V以下,还有吸 ...

显然不能,如果需要Cathode到2.5以下,需要用TLV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