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ms数模混仿的问题

楼主(2020-08-13):
全电路都没有用verilog代码,这几个门电路都是直接用管子搭的。电路中有一小部分数字,用spice跑也很慢,请问这样的电路可以用ams做混仿吗

网友A:
混合仿真指的是数字模拟混合仿真,数字指的是代码或者综合后门网表,你都用晶体管级别实现了,没法混合仿真了

网友:
用veriloga描述。

楼主:
谢谢各位,受教了

网友B:
可以用混合仿真,但是就一小块电路,用ams仿真不会快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混合仿真,但是就一小块电路,用ams仿真不会快到哪里去

那请问需要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需要怎么做呢

直接用veriloga描述,然后通过模拟仿真器仿真就可以了

网友C(2025-02-26):
引用 网友A:
混合仿真指的是数字模拟混合仿真,数字指的是代码或者综合后门网表,你都用晶体管级别实现了,没法混合仿真 ...

请问你的意思是在混合仿真的时候不能用转化之后的晶体管电路进行仿真吗?那要怎么保证流片之后的数字电路没问题?只是用rtl加模拟电路仿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意思是在混合仿真的时候不能用转化之后的晶体管电路进行仿真吗?那要怎么保证流片之后的数字电路 ...

可以用网表仿真,那就是变成纯spectre仿真了,速度慢,而且很难覆盖全部情况,时序问题都是数字自己保证的,模拟混合仿真一般就仿真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网表仿真,那就是变成纯spectre仿真了,速度慢,而且很难覆盖全部情况,时序问题都是数字自己保证 ...

感谢大佬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佬回复

前辈有没有遇到过rtl转化为晶体管原理图的时候出现在生成symbol的时候无法引出电源和地引脚的情况?我的数字电路图是通过cdl代码转的原理图,但是无论怎么操作,在virtuoso生成原理图的时候始终无法生成电源和地引脚。而且在原理图修改VDD!和VSS!的端口,然后check之后报短路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有没有遇到过rtl转化为晶体管原理图的时候出现在生成symbol的时候无法引出电源和地引脚的情况?我的 ...

rtl网表应该就没有电源地吧,如果用cdl导电路,那个应该有电源地,如果没有看是否能定义成全局线,你遇到问题我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