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版图中快速找到schematic中的器件,使其显示出来

楼主(2020-08-13):
如题,如何在版图中快速找到schematic中的器件,使其显示出来,是使用快捷键吗?

网友A:
反过来,你点电路中的器件,版图不就高亮了吗。

网友B:
如果你不是用xl 做的layout,那确实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过来,你点电路中的器件,版图不就高亮了吗。

不是使用layout xl 调出来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不是用xl 做的layout,那确实比较难

对,不是使用layout xl的话 很难确定

网友C:
器件用text层打上label做标记,用label名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器件用text层打上label做标记,用label名去找

如果要是没有做这项标记工作的话,已经成型的版图,还有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是没有做这项标记工作的话,已经成型的版图,还有方法吗。。

应该是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是没有做这项标记工作的话,已经成型的版图,还有方法吗。。

好像没有,遇到没打label的想打人

楼主:
嗯 好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有,遇到没打label的想打人

要不然使用xl调出来器件,要不然在画版图的时候 添加label。便于后期观察,

网友:
已经画好了的版图重新通过电路图XL打开呢?

网友D:
可以通过lvs去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通过lvs去找

是的,如果没有XL,那就只有通过LVS的结果去反查。

网友E:
没有xl,没有label,那只能根据接口或者其他特点慢慢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xl,没有label,那只能根据接口或者其他特点慢慢找了

跑完LVS然后 选择根据pin和线来确定器件位置, 是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2020-10-19):
找一些参照点,根据宽长等细节,也不难找,另外,打人是不对的哦

网友: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通过一些特殊的PIN,特殊的功能模块比如电流镜或者比较器,或者电容,会稍微有点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