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run 如何dump memory 里的数据

楼主(2020-08-13):
有谁知道c家的irun 仿真器如何dump memory里面的数据?谢谢!

网友A:
tcl cmd:
The syntax for dumping memory is as follows:
memory -dump [output_format] [-start start_address] [-end end_address] \
      memory_object -file mem_filename

网友:
使用Novas的pli吧,这个$fsdbDumpMDA系统函数可以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l cmd:
The syntax for dumping memory is as follows:
memory -dump [output_format] [-start start_ad ...